[请教]ISE 10.1重装后无法打开工程

楼主(2012-06-25):
小弟的ISE 10.1重装后打不开工程文件了,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没,请问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你是什么版本的工程文件?

楼主:
10.1的
电脑出了点问题所以重新装了一下ISE
2# GoldSunMonkey

网友A:
:)我没见过不能打开的。
先开ISE,然后打开工程,找到该文件,看能不能打开,如果能,就是文件没有关联上。
如果不能,就是ISE装的有问题。

楼主:
看来我是属于后一种情况了~再装试试

4# GoldSunMonkey

网友B:
在安装ISE的时候如果有些系统环境变量没添加貌似就会这样。
先卸载干净重启电脑再安装试试。

网友C:
版本有问题吗?

网友D:
是不是版本太低造成的!

楼主:
搞不懂了~安装之后还是打不开以前的工程文件,但是新建的工程可以打开……

网友E:
搞不懂了~安装之后还是打不开以前的工程文件,但是新建的工程可以打开……
引用 楼主:

打不开时,控制台有什么提示信息?也有可能是先前不正常关闭工程时损坏了某些文件。试着用旧有的代码重新建立一个工程试试。

网友F:
重装都还不能打开?什么情况?

网友G:
换个版本。: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