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无输入时,为何三极管会导通?

楼主(2012-06-25):
用示波器测到,放大器无输入时,输出电压是0.68V。请问怎么修改,使得放大器无输入时,三极管截止。谢谢!

网友A:
你所谓说出端是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Q2的基极

谢谢!

网友B:
正常的,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想在没有输入时,三极管截止而不是导通,谢谢!

网友C:
Q2基极加一个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D:
有输出是正常,没有输出是异常。
想0V输入时没有输出,只能在运放输出和R38上端接一个电阻负载。接地的负载没有作用的。

网友B:
接了下拉电阻也不会有用的。
这是一个常见的恒流源电路,楼主所用运放大概就是LM324,当输入(R29左端)开路或短路到地,运放输出为0.几V很正常的(因运放的失调电压是不知正负的)。
想改到输入电压为零时输出电流(Q2的集电极电流)为零,可以从运放的2脚(反相输入端)接一个电阻到V+,以为运放提供一个负的输入。

网友B:
上帖中,R1应远大于R2,R2应远大于R38。
如:R2 = 1k,R1 >= 300k。
调试原则:当输入为0时,调整参数使运放2脚的电压约10mV(或略大)。

网友D:
有输出是正常,没有输出是异常。
想0V输入时没有输出,只能在运放输出和R38上端接一个电阻负载。接地的负载没有作用的。
引用 网友D:
或者Q2的B-E并一个电阻也行

网友B:
be并电阻是没有用的!

网友E:
1# inter2011 你没完全理解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造成造成当你输入为0,输出不为零从原理上分析是正常,但并不是8楼所说的失调电压的问题,原因如下:
1、仔细看反馈环路,你的测量点输出点为R32右端,也就是Q2的B极,而你的反馈点为R38上端,这两个点不是同一个点,中间有一个Vbe的压差。你的理解是运放虚短虚断,就有V+=V-,然后就有V-=Vout(运放输出端)???错!!!输出点和反馈点不是同一个点,这个等式不成立!
2、正确的运放输出与输入传函为:Vout=R32*Ib + Vbe + V+,式中Vout为运放输出点1脚电压,Ib为基极电流,V+为输入电压,其中Ib*β=V+/R38
β也就是三极管hfe的值,Vbe为Q2的BE二极管压降。

3、现在基本是把运放当做一个压控电流源来使用了,从传函也能看出输出的是电流,不是电压值,这是因为Q2本来就是电流控制器件。
4、这里要注意的的是,其一hfe随着Ic电流上升到一定值后,会急剧衰减,使输入输入不成线性关系。其二从传函上可以看出,若R32比较大的话Vout会很容易达到高端电压轨,达到电压轨后,输出电流就为一恒定值了,输入再增,输出会不变,从传函也可以进行计算出最大电流。其三,运放输出电流是有限的,一般是在20-40mA区间,在要求大电流的情况下,Hfe下降,就要使Ib的电流比较大,有可能超过运放的最的电流输出能力。

5、再谈论你看到的这个现象,V+=0, V+/R38=0,代入传函,就是你看到现象,和理论计算完全一致。

网友E:
这样做,可以满足你的心里要求,但是传函变和电流控制传函也变了哦。

网友E:
使用同样型号的的三极管当二极管用,C不接或者CB接在一起也可,用来进行补偿电压降,保证Vbe的基本一致。
不加补偿:Vout=R32*Ib + Vbe + V+;也即Vout=R32*Ib + Vbe + Vr38;Ib*β=V+/R38;电流I=V+/R38;
加补偿   :Vr38=V+ - Vbe,代入Vout=R32*Ib + Vbe + Vr38;中得Vout=R32*Ib+ V+ ;电流I=(V+-Vbe)/R38;
可以看出加补偿后传函中的Vbe作用项消失。 有时间抽空再给你上仿真图吧。

网友E:
双极型晶体管换成MOSFET 即可以满足运放电流限制的要求,又可以满足运放电压轨的问题,使用MOSFET会比较适合,调试也简单,参数计算也简单,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怎么扯到三极管去了,分明就是8楼fzyuan所说的失调电压问题,按8楼电路就好了。
13楼的电路是无**常工作的,更不用谈什么补偿了。

网友E:
17楼: 你看了计算推导了没有,请问这种反馈下失调电压有0.6V?你能不能给出推导?13楼电路不能工作?哪部分不能工作?请说明理由。这个补偿只是满足楼主的心里那个结,就是输入为零的时候,要三极管基极电压为0的的想法。在实际中是没问题的,可这样用,也可不使用这种方式。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楼主是说“运放输出0.68V”,并不是说“失调电压是0.6V”,LS大概误会楼主意思。

13楼电路能工作吗?Q1工作电流从何来?请指教。

网友E:
补偿仿真,可以看到补偿后的效果,从没加补偿的636.25mV,补偿为4.25mV

网友F:
不要过于依赖仿真软件,从仿真结果来看,似乎是得到正确的结果。实际情况却是:20楼图中运放2脚的微小偏置电流通过T1的BE结,产生压降,使2脚电压略高于3脚,从而使用1脚输出接近0V。
这种做法,和14楼提及的
“使用同样型号的的三极管当二极管用,C不接或者CB接在一起也可,用来进行补偿电压降,保证Vbe的基本一致。”
没有必然关系,这里的两三极管均处于截止状态,两者的VBE均趋于0,不能说一致。尝试在3脚输入几十mV,T2将导通,VBE将有约0.7V压降,再看看此时T1的VBE压降是多少?这将说明“保证Vbe的基本一致”的说法不正确。

抛开仿真,如果实际电路这样连接,电路几乎不能工作。T1的BE结工作于高阻区域,类似用10M欧的电阻替换之,仿真也能得到相同的结果,但两者都存在易受外界杂散电场干扰问题,导致电路无**常工作。实搭电路试一试,将会看到,杂散电场导致T2的电流很不稳定,不受控于3脚输入电压。

网友B:
补偿仿真,可以看到补偿后的效果,从没加补偿的636.25mV,补偿为4.25mV
引用 网友E:
这个推导是错误的。实际上这个电路无法从运放的输出电压去反推输入失调电压。

网友B:
这上面的一些“方法”的产生是因为没有理解楼主电路的用处和意义。

网友G:
U5A接地处改为接负电源。楼主问题解决

网友E:
:L 23# fzyuan :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D:
或者Q2的B-E并一个电阻也行
引用 网友D:
,并个100K的电阻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