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磁干扰如何测量?

楼主(2012-06-25):
设备在家里运行好好的,到现场运行不稳定,不知道现场干扰是怎么样的。想测量现场的电磁干扰情况,想请教用什么仪器测?
查的资料说一般的测不了,都是专门的机构来测试的,这个没有一个比较个头小的手持的设备来测吗?

网友A:
示波器凑合看一下

网友B:
用收音机AM波段听噪音,或者用老式的电视机看雪花。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怎么看?是电磁辐射的信号,是看具体设备上的干扰?

楼主:
同学说他们有场强仪,这个东西是测电场强度的,对电磁干扰有参考作用吗?
哎基础知识得恶补了!

网友A:
只能大致定性辅助看一下,

把示波器的地线夹在探针上,形成一个圈,搞个天线出来先。
然后把探头形成的小圈在电路板周围变换角度到处检测,调节示波器垂直和水平刻度到合适的位置,大致能找一下辐射主要来至哪个方向和频率。。。

传导的话用示波器FFT一下大致也可以有个了解
4# slovef2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