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arm通信

楼主(2012-06-25):
我用单片机与arm通信,用串口将数据写入arm的flash中,现采用循环发送,第二次给arm发31,CE时,应答错误(即:arm返回的是1F,而不是79)。哪位高手能给点提示,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先用“串口调试”试明白你的“发”有无问题,再查ARM软硬件。

网友B:
ARM也有是单片机

网友C:
神仙知道

楼主:
我用串口助手给arm发送的时候,应答的是79;但是,如果用51单片机通过串口给arm发送时,应答的就不是79,而是1F。

网友D:
不知楼主所云,楼主先自己搞懂。

网友E:
没代码,不好分析

网友F:
楼主是不是线串口线没有接好。

楼主:
回复10楼:
    串口线接好了,因为51单片机可以和arm进行通信。我想知道是不是干扰因素引起的,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去检查?

网友G:
,应答错误(即:arm返回的是1F,而不是79)
看看0x1F是怎么产生的,arm程序上去查看看
另外,用bushound抓包,不要程序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