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IAR开发过STM32F051吗

楼主(2012-06-25):
我用IAR6.3里面没有这个CPU,选CM0的核编译错误。有人用过吗?是不是要IAR6.4?

网友A:
最新的IAR EWARM 6.4肯定可以,印象里比较新的IAR EWARM 6.30.6应该也有STM32F0了。

网友B:
IAR6.4肯定有

网友C:
开发过,用的是IAR6.4

网友D:
IAR6.4应该是可以,lZ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E:
确认6.4可以,6.3说是需要打个补丁,但是我这边打了以后也不好用,不能编译。

楼主:
IAR6.4可以,我用的是32K限制版,不知道**的有没有。

网友F(2012-08-15):
我就是用IAR

网友B:
IAR6.4可以,我用的是32K限制版,不知道**的有没有。
引用 楼主:

好像都是32K限制版的

网友G:
哪位有**版的,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C:
直接用最新的IAR EWARM 6.4

网友H:
用IAR6.4开发过

网友I:
**工具,亲测

网友J(2012-09-19):
现在只有IAR支持哦。。。。

网友K(2012-10-25):
6.4才可以吧,我6.3里没有这个MCU,download不了

网友H:
直接用IAR6.4就可以了

网友C:
最近正在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