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零件?(固态继电器或光耦类 )

楼主(2012-06-25):
看到一个零件,应该是固态继电器或者光耦 ,如图。下面两个引脚是输入,上面两个输出。
哪位能告诉我厂家和型号?
谢谢!

楼主:
左上角的M应该是商标,如果知道厂家,再查型号,应该比较容易吧?

网友A:
去松下網站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