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有或运算么?没有怎么办?(汇编)

楼主(2012-06-25):
今天用汇编写msp430f5438程序 发现没有或运算,不知道是我看漏了还是真没有,如果没有该如何处理。资料上面,只有 与,取反及异或!

网友A:
摩根定理:
(A反) 与 (B反) 再取反?

有点麻烦。
不如直接位判断?

网友B:
msp430x14x系列c语言有或运算。不知你看了没

网友C:
你可用c写,然后看编译器生成汇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