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神马情况啊!程序没错的,为什么仿真不对

楼主(2012-06-25):
这是程序:#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数码管数字代码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延时程序
void main()
{
uint c,i;
while(1)
{
  c=0;
  i=70;          数码管刷新次数
  while(i)
  {
   P2=0x0f;    P2口高四位为高电平,驱动左侧4位数码管显示
   delay(1000);
   i--;
   P0=seg[c];     调用代码
    c++;
    if(c==10)      显示到后“9”清零
    c=0;
  }
}
}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a,b;
for(a=500;a>0;a--)
  for(b=x;b>0;b--);
}
下面是仿真结果:

我把程序烧写到开发板上是亮4个,为什么仿真就亮8个呢?
R0~R7是30,R8~R15是2K
是不是有什么参数设置的不正确,求指点
这是数码管默认参数

楼主:
咋没人理啊!难道分给的少了就没人回答了?

网友A:
不是分少了,你看人家0分的都有人回答,是你自己写程序的习惯太烂了,一行注释都不写,你说偶们单位忙一天回来,莫非还很有精力地仔细推敲你的程序呀?而且写了注释恐怕你自己都找到问题所在了。PS:建议别用仿真来研究单片机,会把人残废掉,详情阅读“侃单片机”版面我的精华贴。

楼主:
程序是比较烂,不过我当时觉得这么简单的程序不需要加注释地,这个程序我烧写到单片机是右边4个数码管显示数字0~9,但是仿真的时候却是8个全亮,仿真电路和我开发板原理图上给出的是一样的,我就是想知道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仿真软件的缺陷还是因为我没有设置对参数

楼主:
加了点注释

网友A:
加了点注释
引用 楼主:

被仿真害死的娃啊,你单片机的EA端怎么接的?

网友A:
你的电阻值一看就是错的,仿真里能用,实际板子上就不行了,不过你问的亮4个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楼主:
被仿真害死的娃啊,你单片机的EA端怎么接的?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程序仿真的时候EA端不是可以不接吗?
这是开发板的原理图我的图应该没错吧!
P2.4~P2.7明明输出的是低电平的,

楼主:
我刚把所有的三极管全部干掉,仿真就正常了:lol

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应该是这样吧:funk:

网友A:
可怜的娃,仔细看下EA端是什么功能再说。

楼主:
EA为0是访问外部存储器,为1访问内部存储器,仿真时空脚默认为1的,这个电路没访问外部存储器啊!可以空脚的
我再纠结为什么把那几个三极管干掉后仿真就正常了~
搞不明白

网友B:
不要拿仿真当真事啦。。。。,兄弟呀,你那PNP的三极管接反了呀。

楼主:
原理图是这样接的额
呜呜~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C:
深入浅出AVR单片机   供你参考

网友C:
深入浅出AVR单片机

网友D:
大哥慢慢学吧你的程序也有点问题

网友D:
你的I++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楼主别仿真了,就在开发板上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i--,本来这个程序是一个动态显示的程序,因为程序出了点问题,调试的时候我就把程序改成了静态显示,来看看是不是显示模块有问题。
静态显示的时候变量i是没有用的
这是全部程序:使8位数码管分别显示0~7这8个数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void main()
{
uint c,i;
uchar d;
while(1)
{
  c=0;
  i=15;
  d=0xfe;
  while(i)
  {
   P2=d;
   P0=seg[c];
   d=_crol_(d,1);
   delay(10);
   c++;
   if(c==8)
   c=0;
   if(d==0)
   d=0xfe;
   i--;
  }
}
}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a,b;
for(a=10;a>0;a--)
  for(b=x;b>0;b--);
}}

网友E:
这个玩意,搞搞数字逻辑还可以,你还想用来仿真电气特性?别折腾了。

网友D:
我看你电路是用的共阳数码管了,但你的程序开位选的时候怎么开的是D=0XFE呀不是开D=0X01吗

网友D:
程序要实现的功能是12345678吧

楼主:
楼主别仿真了,就在开发板上弄吧。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不较真了。
做别的去

网友D:
把d=0xfe改为d=0x01;试下

楼主:
我看你电路是用的共阳数码管了,但你的程序开位选的时候怎么开的是D=0XFE呀不是开D=0X01吗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纠结这个呢给的原理图是说共阳数码管的,但是只有这样写才正确,公共端要为0的时候对应的数码管才亮,但是我的段码有确实是共阳管的段码,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F:
三极管通了,加上拉电阻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程序总算是搞定了,以我目前的水平只能写这么次的程序了
不论好坏都传上来吧!再给前辈们一个批评的的机会,给比我飞得慢的菜鸟们一个例子吧!
加了点注释,程序的功能就是8为数码管动态显示0~7,8个数字,回头再加别的功能吧!
下面是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数码管段码
void delay(uchar x)  //延时程序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main()      //主程序
{
uint c=0;   //段码选择变量
uchar d=0x7f;   //最左侧数码管亮(选位)
while(1)
{
  P0=0xff;    //段码清零,防止数码管出现余辉
  P2=d;   //选位
  P0=seg[c];  //调用段码表
  delay(10);    //延时
  c++;    //段码加1
  if(c==8)   //是否显示到数字7
  c=0;    //重新装载段码选择变量
  d=_cror_(d,1); //位选变量右移一位
}
}
这是效果
欢迎各位前辈继续批斗:@ ,你们不批评我不知道错在哪啊:'(

楼主:
给他在加个左移的功能让0~F16个数左移显示出来,看看要多久才能写出来

楼主:
这个写的挺快的,就是还有个小BUG:每当8~F出现后全部数码管会有个短暂的显示8.而后才重新显示0~7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数码管段码
void delay(uchar x)                //延时程序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main()                           //主程序
{
        uint c=0;                        //段码选择变量
        uchar d=0x7f;                 //最左侧数码管亮(选位)
        while(1)
        {
                P0=0xff;           //段码清零,防止数码管出现余辉
                P2=d;                        //选位
                P0=seg[c];                //调用段码表
                delay(10);           //延时
                c++;                  //段码加1
                if(c==8)          //是否显示到数字7
                c=0;                  //重新装载段码选择变量
                d=_cror_(d,1); //位选变量右移一位
        }
}

网友A:
对初学者来说,程序没有好次,能跑对就是成功。楼主既然在开发板上弄对了,那就是对了,好不好是另外的话。

楼主:
对初学者来说,程序没有好次,能跑对就是成功。楼主既然在开发板上弄对了,那就是对了,好不好是另外的话。
引用 网友A:

刚醒来的时候突然想把程序的左移方式改下,由原来的F出现后重新显示0~7,改为循环显示,即出现8~F的下一状态为9~F~0,仅仅改了几个变量就OK了,修改的地方加了红色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数码管段码
void delay(uchar x)  //延时程序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main()      //主程序
{
uchar c,d=0x7f,e,i,il;  //c:数码管段选偏移量;d:数码管位选变量;e:数码管段码地址变量
while(1)
{
  for(il=100;il>0;il--)
  {
   e=c;
   for(i=8;i>0;i--)
   {
    P0=0xff;    //段码清零,防止数码管出现余辉
    P2=d;   //选位
    P0=seg[e];  //调用段码表
    delay(10);    //延时
    e++;    //段码加1
    if(e==c+8)   //是否最后一个数码管
    {e=c;}
    if(e==16)
    e=0;    //重新装载段码地址变量
    d=_cror_(d,1); //位选变量右移一位
   }
  }
  c++;
  if(c>15)
  c=0;

}
}

楼主:
做时钟去:lol

网友G:
哎,新手上路,各种纠结,何况是软件硬件都要搞,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