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alue Line的电容触摸--低级问题

楼主:
    前天跟一个朋友聚会,其间他拿着中兴手机跟我说这个手机是电容屏,缺点就是不能用以前的手写笔进行操作,然后他问我为什么电容屏只能用手来触摸操作?我马上想起来最近刚学习的TI LaunchPad视频教程,其中第十讲不就是讲电容触摸的吗,开头的那个电容触摸原理示意图马上闪现,那个接大地的符号印象很深,于是我跟他说因为人体可以导电。他想了想问:“我穿着胶底的鞋,怎么导电呢?”他可能理解为触摸屏通过人体到大地导电了,“……”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啊,通过人体到地能导多少的电?是通过这种导电才产生触摸感应的吗?如果穿着塑料鞋或者电工胶鞋呢?没听说穿塑料鞋不能用电容触摸屏的手机啊?我有点心虚地说:“很微弱的导电就行,改变触摸点处的电容参数就可以了,还有空气能导电呢。”他不是学电子的^_^。他突然又说:“是生物电?”,我说:“嗯,也有一点作用……”,然后转移话题。
回来后,我赶紧又看了看视频,按照PPT的图示(如下图示),

    确实,上面表达的意思之一就是通过触摸点、手指、自由空间、大地、自由空间、触摸板的电源地这个链路,实现了电容的变化。图中虚线部分应该是等效阻抗,大地和线路板之间等效阻抗目前来看只能是空气或者人体,如果是交流供电的系统,还有可能是接地的零线这条路径。但如果是这样理解,那么假设人体与大地绝缘,甚至所处的空间也不导电同时板子用电池供电,那时候电荷流动的路径就被阻断了,是不是就无法改变电容实现触摸识别了?试试看吧。拿出Capacitive Touch BoosterPack,按照说明安装到LaunchPad上,再接上电脑的USB口,又找了块塑胶地板垫(就是小朋友用的那种地板垫子,一块一块可以拼接起来的),放在一个板凳上,然后我双脚站立到该塑胶垫上,再对电容触摸板进行操作,正常!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大自然环境里,穿电工鞋可以操作电容触摸屏的^_^!(我突然感觉自己有点二:(,电子白学了)。当然,如果说这是因为通过空气导电到大地的,也不能否定,这个不好测试验证,没有理想的真空环境。
还是上TI.com看看吧,搜到了一个文档slaa363a-PCB-Based Capacitive Touch Sensing WithMSP430 (Rev. A),上面对电容触摸原理的示意图如下:

    这个解释比较好理解,跟我们在学校学习的理论也能对得上,就是通过导电的介质改变这个“Open Capacitor”的介电常数,而人体就是导体之一。那么其他导体呢?再试试吧,我找了把起子,抓住绝缘的把手,将起子的金属部分伸到Capacitive Touch BoosterPack上方挥动,有反应;将GSM手机(2G网络)紧挨BoosterPack且与其放同一水平面上,再找了另一部手机拨打这部手机,有反应;将BoosterPack面朝CRT显示器靠近,有反应。这些应该都是由于介质变化导致了电容的变化,或者磁场的变化间接导致电场的变化。
不过,疑问还未消除,是不是跟大地有关系呢?继续搜索,看到文档slaa490-Capacitive Touch Library,从这里可以了解到Capacitive Touch BoosterPack采用的是G系列430RORelaxation Oscillator)方式,它无需其他外围器件,I/O口接到SensorPad上就行,成本低、功耗低。其原理如下:

    所以,可以看到这次TI加赠的Capacitive Touch BoosterPack上,除了LED的限流电阻,其他电阻都没有焊接,它的电容模型就是SensorPad和电源地之间的一个可变电容。不过,还是没有找到跟视频PPT里头的原理示意图类似的解说。
    上午我请教同事,他一开始也回答不上来,后来翻了些材料,从一份印刷资料里看到类似的图,上面的文字说明比PPT详细,是这么写的:
///////////////////////////////////////////////////////////////////////
检测电容的值的变化
·当一个感性的元素出现的时候

--手指

--产生C3C4,使得电容增加C1+C2+C3||C4

·当电解质(通常是空气)移走

--厚手套,液体

--电容(C2)增加

·自由空间的连接

--有影响的接近感应是在2-3英尺外

///////////////////////////////////////////////////////////////////////
    可能第2种情况能回答我的疑问,或许我理解有误,应该理解为不一定要接大地,只要改变容值就行,接大地只是一种情况。既然是要测量变化,那么就得有一个基准,也就是没有触摸之前的参考值,那时候,这个被测电容的介质其实主要就是空气和板材了吧。
    此外,从百度百科里头查到的对电容触摸的解释是:“电容式触摸屏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其触摸屏由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构成。当手指触摸在触摸屏上时,由于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形成以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摸屏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信息。”,“电容屏是人体静电驱动原理”,而且也出现过适合电容屏使用的手写笔。这些描述大体符合改变电容值的基本原理,不过,最后说“静电驱动原理”,这个无法理解啊?或许电容屏和电容按键原理不是很一样?
    这两天查阅资料,也长了不少知识,感觉Capacitive Touch BoosterPack还是很有的琢磨的,尤其是PCB和触摸算法,有技术含量,其微观世界的电原理也值得温习知新。板子看似简单,背后的技术开发肯定不少费功夫,而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拿来主义。
    因为初学电容触摸,这个问题不是很了解,如果有朋友了解,还望多多指教。

附:发现Wiki上有很多LaunchPad的应用资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MSP430_LaunchPad_(MSP-EXP430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