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点不能覆铜吗?pads

楼主(2012-06-25):
(无正文)

网友A:
没用过系统生成测试点。
测试点专门做成一个器件,会方便很多。

网友B:
测试点专门做成一个器件
这个是王道

网友C:
可以不铺铜

网友D:
测试点是你做出来的封装,要露铜,否则你怎么测试呀,说以是不需要覆铜的,最好在做测试点封装时就设置SOLDER MASKER 露铜

网友E:
铺铜的设置问题, 在规则里面, 可以设置成 "直接连接"

网友F(2012-08-19):
design rules: clearance =0,其他的布线在修改回来

网友G:
测试点直接做成一个焊盘最好,
裸露在外是方便测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