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23 串口编程

楼主(2012-06-25):
18F4523串口初始化:
TXSTA=0X24;   //设置为异步通讯,允许发送,波特率为高速
            RCSTA=0X90;  //设置允许串口工作,使能异步接受。
            PIE1bits.RCIE=1;             //开中断
          INTCONbits.PEIE=1;
   TXSTAbits.SYNC=0;
   TXSTAbits.BRGH=1;
   BAUDCONbits.BRG16=0;
   TXSTAbits.TXEN=1;
   SPBRG=25;    //设置波特率9600

高手看看对吗!

楼主:
连续发送 “0x55” 收到的确实 “0xFF”或者是“0X7f”,我的PC系统是WIN7版,有关系吗?

网友A:
与WIN7没关系,应该还是波特率的问题!
  你试着对方发送一下,自己接收一下,看下是多少?
  自己发送一下,对方接收到的是多少!!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看你的I/O口是不是和A/D转换共用的?如果是,就切换为普通I/O口

网友B:
回复 楼主:

和你PC的系统没有关系 ,串口部分单片机已经做的相当稳定成熟了,应该是软件问题,或则你的MAX232转换接口是否正确

网友C:
最可信的检测方法是在芯片管脚用示波器直接测,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