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小弟看看这个六层板怎么画?

楼主(2012-06-25):
小弟才入行不久,如今看到一块六层板,就下来练练手,但是小弟最多只玩过双层板,也有复杂的lqfp多引脚的板子,但今天见到这个六层板,就像狗见到刺猬,无从下手,这么多脚,而且还是贴片,两脚间距25.6mil,如果按照工厂一般的加工水准最小8mil的走线,间距6mil,就不知道怎么画了,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点,谢谢各位前辈,请看图

楼主:
我突然想到了一种方法,大家看看可不可以,就是往斜边走线打过孔,请看图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伤心了

网友A:
BGA扇出,fan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扇不出来啊,只有部分脚位可以扇出,我修改了规则,也不行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修改扇出规则的参数

网友B:
扇出:从4个焊盘中间扇出, 或者朝上下左右等,这个要自己根据走线调整的

网友C:
扇不出就是规则还没有设置正确,重新设置扇出规则的参数 。

网友D:
我也看到了,更乱,我没学,正想学呢?

网友E:
我只画过双面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