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443typeA防冲突环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2-06-25):
我现在在编写RC663的防冲突函数,现在能找到两张卡的冲突点。但是我修改完NVB发送防冲突指令后,却不能收到uid。连之前冲突的数据也不能收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求大家指导下。

楼主:
调试发现,fifo能将防冲突指令发出,但是却无法收到正确的UID。也就是没有IC卡响应。

网友A(2013-09-17):
大侠,我正在用STM32和RC663,做14443A防冲突循环,好几天了,一直没有成功,看到你有篇**讲到这个问题,有调试成功了吗?能否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我正在用STM32和RC663,做14443A防冲突循环,好几天了,一直没有成功,看到你有篇**讲到这个问题, ...

已经解决了

网友A(2013-10-25):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我的也决绝这个问题,现在做144431 TYPE B的卡了,配置起来感觉有些复杂,你有做这部分吗?能否把配置部分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决绝这个问题,现在做144431 TYPE B的卡了,配置起来感觉有些复杂,你有做这部分吗?能否把配置部 ...

加个Q吧277459508

网友B(2014-09-24):
同问理由啊,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C(2015-06-04):
我也在做这个项目,现在毫无头绪,能否把程序发给我参考参考

网友D(2015-07-09):
我也在做这个项目,现在毫无头绪,能否把程序发给我参考参考,
qq:184390544

网友E(2016-11-22):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您的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