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ESD标准有分A类和B类吗

楼主(2012-06-25):
已知:常用的HBM模型的ESD分空气放电(2/4/8/15KV)和接触放电(2/4/6/8KV)。疑问:ESD打完后,被测设备要达到什么情况,才算OK?

听到一种说法是分两类:A类(ESD不影响设备正常工作),B类(ESD导致设备复位,但可自行恢复)。
但查阅GB_T17626.2-2006(ESD国标),发现里面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说法,求可靠解释。

-----------------------------------------------------------------------
另:假定一个测量设备打4KV,分别出现如下三种情况:
1. 打ESD时,设备复位,后自行恢复(只显示不记录)。
2. 打ESD时,设备显示的测量数值突变,后自行恢复(只显示不记录)。
3. 打ESD时,设备显示的测量数值突变,后自行恢复,但错误数据被记录至EEPROM,用户读取数据时会看到这一错误数据。
问:这三种情况如何判定有没有过4KV的ESD?

楼主:
Sorry,耽误大家时间了。

看书不仔细,在国标里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描述了:
a) 在规定限值内,设备功能正常 -- 规定似乎可以使买卖双方协商的?(-_-!)
b) 功能或性能暂时性丧失或降低,可自行恢复。
c) 功能或性能暂时性丧失或降低,可手动恢复。
d) 功能或性能永久性丧失或降低,或关键数据丢失。

赔礼奉上:lol:

网友A: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