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ystick 中断问题

楼主(2012-06-25):
遇到了一个问题,配置好Tim4定时器中断, 发现进入SYSTICK 中断后,定时器TIM4 则无法进入中断。如果在进入SYSTICK中断后配置TIM4中断,则TIM4可以进入中断。

网友A:
进入SYSTICK中断后,是否把TIM4的使能关掉了?

楼主:
不知道是在哪里关掉了,我在软件里是没有关掉

网友B:
尽量用好调试器, 找到 BUG.
可以存储器读写端点来捕捉 TIM4的使能位 写中断, 从而找到修改的地方(记得这是异步的, 所以要往前找修改地址)

网友C:
有这种事,你中断分组,优先级那些有没有冲突什么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L

网友E(2012-08-15):
是不是SysTick中断影响了Tim4中断,嘀嗒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要高

网友(2012-09-24):
如果SysTick中断出来后 Tim4再进入中断  那么可能是你在中断中 把中断都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