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全桥移相

楼主(2012-06-25):
请问各位大侠们超前和滞后臂怎么区分啊

网友A:
datasheet上有啊

网友B:
怎么说呢,在你的pwm驱动芯片出来有是有个相位差的

网友C:
PWM全桥移相是指采用PWM技术同时开通或关断斜对角的一对功率管,使其处于硬开关工作过程,通过改变变压器副边输出电压的占空比来调整输出直流电压的大小。功率管在电压不为零时开通和电流不为零时关断。而对于你的问题---超前和滞后臂怎么区分,即超前做零电压,滞后做零电流,就是先断的那一臂是超前臂、后断的那一臂是滞后臂。可以参看附图,图中Q1和Q3是超前臂、Q2和Q4滞后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