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相关的案子...

楼主(2012-06-25):
逆序手法更新,注意阅读

----------------2012年07月--------------------------
找摄像头demo程序阶段:
1.网上居然找不到所谓的摄像头驱动程序,PC版本的都难以找到,更不用说单片机版本的
2.搞清楚了驱动程序要驱动的目标是一个感光IC,omnivision公司的OV5640,透过它你可以直接得到图片档的数据。
3.找了n多摄像头模组公司要单片机版本demo程序,他们是一片茫然。
4.找到了linux底下omnivision的其他型号ov9640的驱动程序,该ic貌似停产了,130M像素的。
5.直接找omnivision芯片代理商,需要签一个保密协议,说会发一个《程序指南》过来,目前还没发过来。
6.随着对底层细节的了解日深,我发现也许我们走错路了,这个系统规划有问题。因为omnivision的售后问我说,你们用什么玻璃,是自动对焦吗?还有什么感光方面的技术问题....我都不好说我啥都不懂,我们是新来的。心里面其实已经醒悟,这是摄像头模组厂商要关心的事情,我们无论如何不可能直接用到芯片,去搞什么玻璃啦、对焦啦、不死才怪。不过不管怎样,程序指南先要到再说。
7.我觉得好奇怪,摄像头模组厂商自己生产模组,难道不用自己家写程序验证模组的性能效果吗?怎么会没有demo程序的概念呢!!!???
8.前面说的走错方向,是因为ov5640报价$3.5,靠,前阵子才了解到一个PC摄像头非批发价才不过¥24。我想,我们应该考虑去买一个类似于"PC摄像头模组"的东东,也不需要什么demo程序,usb直接控制读取即可.

有没有做过类似案子的前辈来指点一下啊.....

----------------2012年06月--------------------------
公司要搞某案子
以太网接口、STM32高配MCU、500万像素
要求把摄像头的图片上传到服务端,做车牌图像识别,静态的
我粗略估算下,以太网号称百兆速度貌似没有问题,可是M3读取摄像头的数据恐怕是一个坎,外扩RAM是肯定的,数据的访问速度恐怕难搞,读取一个图片怕要以秒级的。
摄像头资料给的也不全,看IO貌似8位并行读取,可如何读?读上来的数据时什么样的?也没说清楚。
电话给供货商,要demo程序,要详细datasheet。
对方称:这是给手机用的摄像头,没有接单片机的经验,要找原厂工程师联系看看。
另外,jpeg的压缩算法不知代码要多大,算法效率如何耗时多少,这些心里都没谱。

网友A:
服务器需要承载多少终端呢

网友B:
摄像头的确是最关键的瓶颈, 最好先弄全了资料, 评估一下方案的可行性再动手.

楼主:
服务器需要承载多少终端呢
引用 网友A:

看一层楼可以有几个停车位,看来秒级的传输靠不住啊
几百个车位,一台一台查询的话,就意味着几分钟的响应时间啊
如果不用主机--从机通讯架构的话,意味着通讯碰撞,那个不划算
如果在M3上面能够简单的判断出有车还是没车就好了,有车才上传图片。

另外,服务端准备外购第三方车牌识别模块,有资源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有钱钱哦

网友C:
个人觉得这种方案应该用PC+网络摄像头来搞会方便点...

网友D:
M3貌似来不及处理SENSOR的视频流输入吧,这个一般都是直接给硬件接口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服务器没问题.大不了砸钱....单片机恐怕玩不转....stm32 +车牌+jpeg...很不容易

网友F:
stm32毕竟是个单片机哎,有些勉强

楼主:
摄像头的确是最关键的瓶颈, 最好先弄全了资料, 评估一下方案的可行性再动手.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家的倾向性是一致的啊,的确要好好评估下。
这事儿不靠谱

网友G:
500万象素有困难,但不是不可行。130万我就做成功了,JPEG压缩后USB虚拟串口传,是要1s以上。
速度的看法别太死板,实际上,高象素的CMOS Sensor,数据输出的速度除了按输入CLK频率外,还受感光应用,我调试时常发现,暗的光照条件下,即使给时钟也未必按计算的帧率输出数据,在慢慢曝光呐。Sensor的配置是不传之密,网上传的大多是Hack结果,难窥全豹,正常的方法必须是请原厂家的FAE出马!
JPEG网上源码很多,我的经验,压缩一个640x480,大致要800ms,读一个图片当然要秒级。不过500万象素,即使PC上用,一秒读的也就几帧,呵呵。

网友H:
摄像头是有转接板的还是直接连STM32,我测试过ATMEL的9G45用netperf测试100兆网口可以到93兆左右,9G45有摄像头的接口。

楼主:
500万象素有困难,但不是不可行。130万我就做成功了,JPEG压缩后USB虚拟串口传,是要1s以上。
速度的看法别太死板,实际上,高象素的CMOS Sensor,数据输出的速度除了按输入CLK频率外,还受感光应用,我调试时常发现 ...
引用 网友G:

哈,总算遇到做过的啦,我只需要读一帧就可以了
另外,我不知道如何读取摄像头数据,datasheet上也语焉不详。
难道M3是被动输入的?

网友I:
不用考虑STM32了,用FPGA 做, JPG 用VERILOG 综合出来

网友J:
明显应该用DSP、或者FPGA+更高点的CPU

楼主:
不用考虑STM32了,用FPGA 做, JPG 用VERILOG 综合出来
引用 网友I:

VERILOG这个早先玩过,扩展下io,bank什么的可以。
但要jpg算法,这个可就有点困难了

楼主:
FPGA 貌似还很陌生,CPLD也都快忘光了

网友G:
CMOS Sensor的数据,一是寄存器,这是SCCB总线读写,类似I2C,不难。二是图像,外部输入一个时钟XCLK,Sensor输出一个PCLK,有分频或者倍频,由寄存器设置,按PCLK时钟,在上升沿或下降沿输出数据,就这么简单。MCU是被动的,当然可以调低时钟频率,慢慢读。

楼主:
CMOS Sensor的数据,一是寄存器,这是SCCB总线读写,类似I2C,不难。二是图像,外部输入一个时钟XCLK,Sensor输出一个PCLK,有分频或者倍频,由寄存器设置,按PCLK时钟,在上升沿或下降沿输出数据,就这么简单。MCU ...
引用 网友G:

额,我还是等代理商把详细的datasheet发过来后,好好研究下,到时有不懂的再请教你

楼主:
那个代理商估计是山寨的,连个datasheet都支支吾吾给不出来,不管结贴先

楼主:
被站内催得急,再挺一挺

网友A:
M3貌似来不及处理SENSOR的视频流输入吧,这个一般都是直接给硬件接口的
引用 网友D:

处理视频流是不行的,但处理静态的JPEG或低帧速的MJPEG还是可以的。

网友A:
看一层楼可以有几个停车位,看来秒级的传输靠不住啊
几百个车位,一台一台查询的话,就意味着几分钟的响应时间啊
如果不用主机--从机通讯架构的话,意味着通讯碰撞,那个不划算
如果在M3上面能够简单的判断出有车还 ...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对系统的全局规划都不太清楚,M3这边接收500M的图像并压缩成JPEG,如chunxx所说,1两秒是肯定要的。但TCP/IP网络是并发的,你完全不用采用轮训的方式,你以为用的是485呀,每个M3都完全独立工作,并以1秒(假定M3的处理时间为1秒)同时上传服务器就行。

给你做了个实验,弄了一个500W像素的图偏,进行中低质量转换下来是202KB。假定你要每两秒转送一张,要占用的网速为 202*8/2 = 808Kbps ,加上一点冗余度我们算它占用1Mbps.

按luck851的测定网速,可以同时传送的最大路数为99路。如果想再加大这个数量,可以采用如下两种:
1. 切分网络,采用多台前置服务器去进行图像识别。把加工后的数据往上转。
2. 采用1000M/100M混合网络,服务器接在1000M网络上。

至于服备器是否能运算得过来:这个问题好办,不行就换个好点的机器。

楼主:
你可以对系统的全局规划都不太清楚,M3这边接收500M的图像并压缩成JPEG,如chunxx所说,1两秒是肯定要的。但TCP/IP网络是并发的,你完全不用采用轮训的方式,你以为用的是485呀,每个M3都完全独立工作,并以1秒( ...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

楼主:
Omnivision 客户群   该公司是最早也是最具规模的一家进入CMOS传感器应用在拍照手机厂商。2003年拍照手机刚开始应用时,CCD技术清一色的日本供应商,CMOS技术则主要是欧美厂商。其中Omnivision公司产品最具影响力。全球三分之一的手机摄像头采用Omnivision。1998年至2004年底,Omnivision累计出货1.9亿颗CMOS影像感测组件,其中仅是2004年全年出货就占了9,200万颗之强。产品遍及全球。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手机工厂和设计公司都是Omnivision的客户。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K:
ov5640是用在高端手机(包括名气很大的那几款手机)上面的芯片, 你的stm32和高端手机的芯片性能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吧。

就算你拿到了ov5640的手册,也很难调出最佳效果的,除非有原厂的FAE。因为不同的平台和其它的因素,会导致拍摄的效果差别很大,所以现在大的手机厂家都有专门做ISP这一块的项目组了。

现在的情况来说,你应该是首先出图,其次再考虑图像的优化。

对于出图,一般是dvp口或者MIPI口。就是要看stm32上有没有这种接口。有的话,拿个驱动过来改改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另外你做车牌识别,黑夜下面考虑过吗?

楼主:
ov5640是用在高端手机(包括名气很大的那几款手机)上面的芯片, 你的stm32和高端手机的芯片性能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吧。

就算你拿到了ov5640的手册,也很难调出最佳效果的,除非有原厂的FAE。因为不同的平台和其它的 ...
引用 网友K:

谢谢呵,我想有没有直接的以太网接口的摄像头模组

楼主:
自己从头摸索恐怕没有半年也搞不下来

网友L:
哎,楼主别想什么stm32了。cmos sensor是数字输入接口,bt601协议的,你搞stm32有这个接口吗?一般用专门的cpu,比如ti的365,海思的hi35xx,以及其他的很多带数字视频输入的cpu,500w像素有点高,肯定要经过压缩通过网络传。上述的芯片一般自带硬件jpeg压缩(或者dsp压缩),所以使用好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usb camera,接到pc上,这个一般都是原始视频流,是yuv格式的。

还有可以买现成的ip camera,价格也不贵,直接网络连接,抓拍图像。

我们也是做这块的。

楼主:
哎,楼主别想什么stm32了。cmos sensor是数字输入接口,bt601协议的,你搞stm32有这个接口吗?一般用专门的cpu,比如ti的365,海思的hi35xx,以及其他的很多带数字视频输入的cpu,500w像素有点高,肯定要经过压缩通 ...
引用 网友L:

谢谢,学到了
我们目前也在寻找 ip camera模块,不知道可否推荐一下

网友M:
真个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