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中的16PIN IC(不知道型号)

楼主(2012-06-25):
DEAR ALL:
   请教各位找一个电源IC,我的笔记本LENOVO B470 电源适配器坏了,       参数:  适配器型号: PA-1900-56LC                                                    输出20V 4.5A  90W                                                                            我折开后,发现一个16PIN IC 烧坏了,IC表面看不清,现在问题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16PIN IC   封装SOP 16, 现请教做电源适配器界工们,看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IC,                   谢谢!

网友A:
先判断是PFC 控制还是PWM控制IC,在一个类似IC的对外围找吧

网友B:
买个新的吧,也不贵,
IC烧了不一定是IC的问题
多数是其他器件坏了才烧IC的

网友C(2012-12-03):
或者如果自己有兴趣的话,找个电源适配器的方案自己做下。
http://www.ti.com/lsds/ti/analog ... mp;HQS=powerlab-bhp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E:
看一下是不是TEA1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