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E综合一个warning的疑问,交流帖

楼主(2012-06-25):
这是一个交流帖。接触ISE有半年了,但是关于一下这个warning一直有疑问没解决,求一下各位大神的指导。写完比较大的Verilog代码进行综合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下面这个问题,
Xst:2677 - Node <1> of sequential type is unconnected in block <2>.我每次看到出现多的时候,就会停下来先消除这些warning,除了有时因为粗心位宽什么的没弄对之外,其他有些时候修改的时候毫无头绪,有时候甚至要修改一个子模块去消除,都要花费很大精力。今天又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个数没那么多的时候存在这个warning结果也能出来,所以我搬上这个问题问问清楚。。。求指导。
字面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在2中1没有被连接进去。求更底层的解答以及各种原因。。谢谢!

网友A:
我是初学者,有没有高手回答下这个问题。

网友B:
如果你确认你的没问题,是可以不管他的。
但是就是怕有你说的现象,所以XILINX给你提示。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忽略啊?

网友D:
提示应该是有可能出现问题,需要自己确认是否可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单独的子模块没有任何warning,但是加到top里面去后就会出现,检查了例化的各个细节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会unconnected。。
实在找不出来原因了,接下来只能看逻辑仿真结果了。

网友E:
呼唤猴哥~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恩。。
单独的子模块没有任何warning,但是加到top里面去后就会出现,检查了例化的各个细节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会unconnected。。
实在找不出来原因了,接下来只能看逻辑仿真结果了。 ...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有些信号你在顶层并没有使用,空在那里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恩。。
单独的子模块没有任何warning,但是加到top里面去后就会出现,检查了例化的各个细节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会unconnected。。
实在找不出来原因了,接下来只能看逻辑仿真结果了。 ...
引用 楼主:
仿真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只是告诉你信号没有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说这些信号如果必须要被用上的话,那就肯定有问题了,仿真结果必定错了。。。
那我又要再检查为什么unconnected了,哎。。
谢谢猴哥。

网友F:
跟各位前辈学习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说这些信号如果必须要被用上的话,那就肯定有问题了,仿真结果必定错了。。。
那我又要再检查为什么unconnected了,哎。。
谢谢猴哥。 ...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连上来会必定有错呢?
这个说法我不能接受。

楼主:
10# GoldSunMonkey 我原本的设计里面是想将这些信号连接上去的,但是10楼的时候您也说了,这个warning告诉我信号没有连接上。这样的话不就是仿不出来结果吗?还是我理解错了您的意思?

网友B:
10# GoldSunMonkey 我原本的设计里面是想将这些信号连接上去的,但是10楼的时候您也说了,这个warning告诉我信号没有连接上。这样的话不就是仿不出来结果吗?还是我理解错了您的意思? ...
引用 楼主:
这是两回事啊。
综合是告诉你没连,不代表功能不能正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感谢猴哥耐心的回复。
这个工程仿真结果已经出来了,最后综合的结果中仍旧有些不重要的中间信号的unconnected的warning,但是在modelsim的仿真中这些信号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变化的。通过这个工程,有点收获。:lol
结贴给分。

楼主:
刚更改了一个地方,把这些warning给消除了,,结果依旧是对的。。。

网友G(2014-09-05):
引用 楼主:
刚更改了一个地方,把这些warning给消除了,,结果依旧是对的。。。

这么久的帖子了。。还是问下最后怎么消除的!!!!!!!!!!

楼主(2015-01-19):
引用 网友G:
这么久的帖子了。。还是问下最后怎么消除的!!!!!!!!!!

记得是改的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