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什么需要电平变换以及电平变换的方法

楼主(2012-06-25):
1)DSP系统中难免存在5V/3.3V混合供电现象;
  2)I/O为3.3V供电的DSP,其输入信号电平不允许超过电源电压3.3V;
  3)5V器件输出信号高电平可达4.4V;
  4)长时间超常工作会损坏DSP器件;
  5)输出信号电平一般无需变换
  电平变换方法:
  1.总线收发器(Bus Transceiver):
  常用器件: SN74LVTH245A(8位)、SN74LVTH1*5A(16位)
  特点:3.3V供电,需进行方向控制,
  延迟:3.5ns,驱动:-32/64mA,
  输入容限:5V
  应用:数据、地址和控制总线的驱动
  2.总线开关(Bustch)
  常用器件:SN74CBTD3384(10位)、SN74CBTD16210(20位)
  特点:5V供电,无需方向控制
  延迟:0.25ns,驱动能力不增加
  应用:适用于信号方向灵活、且负载单一的应用,如McBSP等外设信号的电平变换
  3.2选1切换器(1 of 2 Multiplexer)
  常用器件:SN74CBT3257(4位)、SN74CBT16292(12位)
  特点:实现2选1,5V供电,无需方向控制
  延迟:0.25ns,驱动能力不增加
  应用:适用于多路切换信号、且要进行电平变换的应用,如双路复用的McBSP
  4.CPLD
  3.3V供电,但输入容限为5V,并且延迟较大:>7ns,适用于少量的对延迟要求不高的输入信号
  5,电阻分压
  10KΩ和20KΩ串联分压,5V×20÷(10+20)≈3.3V

网友A:
这个问题。。。

网友B:
电平变换基本就这些方法了。

网友C:
关于电平变换的讲的是非常细致的啊,顶起了

网友D:
讲的非常好啊,学习了啊

网友E:
外界供电与嵌入式需要电压不一样,需要转换电平。
讲的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