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求设计

楼主(2012-06-25):
有哪位高手能不能帮我设计一个取暧器温度检测保护的电路,带语音,温度显示,温度调节、超温保护功能的电路.运行状态,在打开开关后取暧器发热体及散热风扇同时工作从而给室内提供暧气。两组发热管加起来是4KW的功率。
     1、在关闭开关后,发热体及风扇同时关闭了。这时由于发热体所余下的温度较高,经常烤干风扇润滑脂从而导致风扇损坏。
     2、在风扇坏了之后,由于缺乏保护发热管还一直发热。这样就给室内带来火灾隐患。
要求:
所设计的产品要用单片机来完成,要有科技含量,质量要可靠。
要有语音提示功能。
在检测电路中加上温度检测元件从而来实施保护。
在主电前级加上一个断电开关(大功率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从而保护切断主电路。
(也可根据自己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来设计,比如说恒温控制;)但设计的东西要质量可靠。        最好是不改变原取暖器电路来加改,这样即便所设计的东西的故障,切除后也能继续运用)
设计原理: 当打开取暧器开关后,取暧器,风扇同时工作从而给室内供暧。
        当关闭取暧器开关时,发热管停止发热,此时风扇能继续工作160S(可调),使发热管继续吹风从而达到冷却。
        当使用过程中风扇故障时,此时要通过温度传感器,检测发热管温度当超温时要能切断主电路从而使电路得到保护,同时发出语音报警提示让相关人员知道该取暧器出现故障。
本人电话:15172420817 ( 小朱)

网友A:
您的需求有误,以前搞过飞机电池负载,国外的都不是这么搞的,而是首先启动风机,风机运转其它才工作,否则报警

楼主:
就个取暧器要求没那么高。

就是因为有问题所以才要设计啊,    你那边能弄吗?

网友B:
我有相关方案,可以与我联系
QQ:846407972

网友C:
就是个温度检测控制。。还真不难
取暖器关闭后,风扇应该持续工作直到发热管温度降到一定值(比如40度),既然是智能设备这不应该靠时间去衡量

网友D:
硬件搞好之后,剩下的就是软件了..

软件好坏将影响整个产品的质量水平.

楼主:
的确,      我在与人交流的同时自己也学到不少东东。      不错这个提意不错。       智能的。

网友:
QQ1512029613,原先做过这种项目,智能采暖器。所有功能均可实现

网友E:
QQ:55528022,杭州的

网友F:
QQ:603013135 北京的

网友G:
LZ你在哪里了?

网友H:
要求不明,东西简单。
专业PID智能温控器qq646877318

网友I:
是很简单的

网友J:
杭州的从事仪器仪表开发共作。可以联系我,QQ 97810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