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ing 和 char * 的区别

楼主(2012-06-25):
string 和 char * 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 什么时候用string好? 什么时候用 char * 合适? 什么时候同时都能用?

网友A:
string这个是STL里的一个容器,操作字符串非常方便;
char *是一个指针,可以指向一个字符串数组,至于这个数组可以在栈上分配,也可以在堆上分配,堆得话就要你手动释放了。
C++的话,感觉用string比较合适,当然如果数据比较简单的话用char *也可以的

网友B:
区别主要是:
string的内存管理是由系统处理,除非系统内存池用完,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内存问题。
char *的内存管理由用户自己处理,很容易出现内存不足的问题。

网友C:
我只能是出于了解阶段了啊

网友D(2012-09-12):
char 是一个字符。
String是一个字符串是一系列字符的组合

网友E:
区别很明显,LZ需要找本C++书补习一下基本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