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open的问题

楼主(2012-06-25):
pen, ST, TE, ps, ge
我现在用fopen打开一个文件,为什么老是提示找不到这个文件呢,GetLastError返回2
CString lpStr;
GetDlgItemText(IDC_EDIT1,lpStr);
p = _wfopen(lpStr,L"r+b");//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4\\EXCEL.EXE"
if(p == NULL)
{
int ee = GetLastError();
return ;
}
我的lpStr传入的时候是有值的,也就是路径没有问题啊,

但是我要是把路径写死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只给个文件名而没有给绝对路径,将只在.exe文件所在的文件下查找这个文件。你很有可能犯了这个错

网友B:
找不到文件肯定是文件名或路径错了,跟踪调试发现细节。

网友C: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4\\EXCEL.EXE
是不是路径应该改成这样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4\EXCEL.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