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关于布局时出现的一个警告

楼主(2012-06-25):
ST, dc, AI, rio, IO
用ISE10.1做布局时出现以下警告:
"Autotimespec constraint for clock net  clk"fails the maximum period check for input clock "clk" to DCM_ADV block"instance_name/DCM_ADV_INST"because the period constraint value(1000ps)excceds the maximum internal period limit of 4168ps.please reduce the period of the constraint to remove this timing failure.
就是我用DCM时时钟输入600MHz时出现上述警告,我用的是V5。
请问怎样去减小这个周期约束呢?我的ucf里没加任何约束,这里的约束是自动生成的?DCM里的参数应该不能随便改吧?

网友A:
超过了DCM的接受范围~
打开Wizard界面,修改时钟输入频率,V5器件不能接收600MHz输入

网友B:
路过学习,感谢分享自己的心得!

网友C:
用ISE10.1做布局时出现以下警告:
"Autotimespec constraint for clock net  clk"fails the maximum period check for input clock "clk" to DCM_ADV block"instance_name/DCM_ADV_INST"because the period constrai ...
引用 楼主:
看氧气的回答

网友D:
设计当中的细节问题,学习了。

楼主:
输入虽然是600M,但是我用了输入2分频,也就是300M……我还将输入该为400M也不行,改成200M就行了!!
2# Oxygen.Chu

网友C:
:L分频也不行的。 接受的输入是有范围的。

网友C:
具体输入值,我忘记了,你查一下。

网友E:
我是来学习的:lol

楼主:
猴哥啊,我后来用ISE12.4就好了不会出现这个警告了~~
还有,根本不是输入范围的问题啊,输入400M是在范围内的啊。
10# GoldSunMonkey

网友F:
没遇到过

网友B:
不影响使用就行,FPGa编译很多警告!

网友C:
猴哥啊,我后来用ISE12.4就好了不会出现这个警告了~~
还有,根本不是输入范围的问题啊,输入400M是在范围内的啊。
10# GoldSunMonkey
引用 楼主:
O,收到。
那应该出IP版本的问题。用V5还是用高点的版本吧。毕竟,那个版本的时候V5还是新器件

网友G:
留印,下次我注意一下。

网友H(2012-08-04):
打个酱油

网友I:
现在流行用14.2了,太不习惯了!

网友C:
:)我习惯了。

网友J:
哦,原来如此

网友A:
14.2很不习惯么?
请问你是foundation的用户?

网友C:
14.2很不习惯么?
请问你是foundation的用户?
引用 网友A:
天。。

网友K:
还有着问题。。。

网友C:
;P不知道

网友L(2013-11-08):
路人甲。。酱油节奏

网友M:
内部最高 4168ps也就是最高240M
你的约束是 1000ps也就是1G,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