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1 debug速度不稳定,求教

楼主(2012-06-25):
CCS5.1  debug速度不稳定。在我电脑上,CCS5.1编译速度一般很慢,一个简单程序debug都得一二分钟左右,但是偶尔会在5s内完成,速度不稳定,求教这是为什么?CCS5.1设置问题还是CPU不行?

网友A:
感觉 cpu 及硬件或者连接方面的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2013-04-25):
应该是CPU不行,我当时试过两个机子,cpu好的明显快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