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灯亮度检测

楼主(2012-06-26):
(无正文)

网友A:
串接个1k电阻用5V 电压  看电流
同等电流的 明亮的为高亮

楼主:
串接个1k电阻用5V 电压  看电流
同等电流的 明亮的为高亮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不同厂商的灯的亮度情况不同啊?

网友A:
亮度有区别的。

楼主:
额,我知道亮度有区别,但是要做具体检测用,总不能眼睛看就行吧,各位知不知道具体普通和高亮灯的,照度范围

网友B:
简单恒流驱动,亮度计测量亮度

网友C:
照度计肯定可以了。
20mA 点亮,测得亮度和规格书对照

楼主:
厂家提供的是发光强度,照度计测的是照度,这两个之间换算很麻烦。
我下午测了一下,几种LED灯都在4-7MA之间就能点亮,有的还很亮

网友D:
既然是入厂检验,建议按照标准检测为好,如果只测亮度不测色度可以买个5mm直径积分球的LED测试仪器,我用的台湾泰仕“TES-133光通量计”就不错

网友D:
抱歉,漏了个0,是50mm

网友E:
LZ的任务是区分高亮LED及普通亮度LED.
很简单的事,不要想得太复杂了,弄个光敏电阻+比较器,很容易实现的.
LED加的电流小一点,两者的差别很大的.

网友F:
1. 定好LED和检测点的距离和角度。
2. 用照度计确定两种LED合格亮度的上下限,及同条件下光敏电阻对应的阻值。
3. 用T叔的办法做批量检测。

网友G:
亮度计测量亮度古镇节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