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经RC得到0-5V ,PWM频率大约是多少呀

楼主(2012-06-26):
(无正文)

网友A:
多少频率都可以。

网友B:
搞笑的问题

网友C:
PWM经过RC后的电压和信号幅度有关;一般在器件电路大致确定后,主要由占空比决定;只要不是极高极低,与频率无关吧?

网友D:
与占空比有关系。

网友E:
跟频率无关,
与占空比有关。

网友F:
频率跟你的RC有关,或者说RC跟你的频率有关

网友G:
建 议你选音频范围之外. 22K~31K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