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USB

楼主(2012-06-26):
请问从哪里可以找到STM32F2 USB (FS) DFU的例程,只用DP,DM两条线的那种

网友A:
1, 登录www.st.com/mcu
2, 选择STM32 -> STM32F2
3, 选择resources中的firmware
4 ,在firmware中查找USB,你会找到一个STM32F105/7,STM32F2和STM32F4的USB OTG HOST和DEV例程库V2.1.0
5, 在该例程库的device例程库中,包含有DFU例程

楼主:
谢谢版主,先研究一下了

楼主:
失望中,电脑没反应,万用表测试DP信号一直为0,芯片没有产生上拉信号,将VBUS(PA.9)拉高也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回事

网友A:
PA9是必须连接的

请看一下DATASHEET中的USB DEVICE模式连接图

楼主:
连接图如下图示,其中 PA.09未连接

网友A:
哦,你说的不是DEVICE例程库里的DFU例程,是BOOTLOADER内置的DFU吗?

关于VBUS的连接,最清晰的解释在参考手册内,如下:
The VBUS pin can be freed by disabling the VBUS sensing option. This is done by setting the NOVBUSSENS bit in the OTG_FS_GCCFG register. In this case the VBUS is considered
internally to be always at VBUS valid level (5 V).

所以VBUS是否连接,取决于代码。

你到底在测试哪个代码?

楼主:
弄了一晚上,现在将PA.09连接到了VBUS,可是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不接PA.09将#define VBUS_SENSING_ENABLED选项屏蔽掉,仍然没有反应,极度郁闷

楼主:
仿真时,插上USB线,可以进入中断DCD_HandleUsbReset_ISR(pdev);可是电脑就是没有枚举反应,

楼主:
成功了,其实已经枚举成功,只是电脑没有显示连接了新设备而已,在DFU程序中可以看到连接成功,感谢香版主的支持

网友B(2012-12-21):
你好,我用STM32F207 USB 的HID设备 PC机提示 未知设备,
想和你交流下,我的QQ:2505362457

网友C(2013-04-10):
现在的ST网站好像不能下载 库代码包了??
要收费吗??

网友D(2014-03-02):
引用 楼主:
成功了,其实已经枚举成功,只是电脑没有显示连接了新设备而已,在DFU程序中可以看到连接成功,感谢香版主 ...

你好,您最后PA9连了5V了吗?必须接吗?
我只用了DM和DP,PA9没连,接外部键盘,也没弄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哦,你说的不是DEVICE例程库里的DFU例程,是BOOTLOADER内置的DFU吗?

关于VBUS的连接,最清晰的解释在参考 ...

香主
PA9连5V?必须接吗?
我只用了DM和DP,PA9没连,像他的图这样的,接外部键盘,也没弄通。硬件问题?

网友(2014-11-26):
引用 网友A:
哦,你说的不是DEVICE例程库里的DFU例程,是BOOTLOADER内置的DFU吗?

关于VBUS的连接,最清晰的解释在参考 ...

香主,用 V2.1 的那个USB 库 ,怎么增加 HID 接受从 PC 发来的数据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你说的不是DEVICE例程库里的DFU例程,是BOOTLOADER内置的DFU吗?

关于VBUS的连接,最清晰的解释在参考 ...

你好 , 我最近也在用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 库做 HID 的双向通信 ,遇到 PC 向 MCU 发送数据 ,没有反应的情况 ,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你说的不是DEVICE例程库里的DFU例程,是BOOTLOADER内置的DFU吗?

关于VBUS的连接,最清晰的解释在参考 ...

你好 , 我最近也在用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 库做 HID 的双向通信 ,遇到 PC 向发送数据 MCU 没有反应的情况 ,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