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解电容焊反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2-06-26):
在大批量的生产中,发现有的大电解电容焊反了,但前环节都不上电,或上电时间短,不能判别。当产品完成了组装,已经做成成品后,测试各个功能,这时候上电时间够长,焊反的电容才会爆裂。轻则产品报废,重则危及操作员的安全。

请问有没有一种测试方法,能提前把焊反的电解电容检查出来? 除了目测法,因为月产70W的产品,每个产品上都有4 、5个电解电容,员工肉眼识别容易漏判!
谢谢!

网友A:
那就是你设计板子的问题了,
电解电容,最好统一一个方向摆件,这样目检一目了然了。
不要一会正极在左 一会在右,一会朝上,一会朝下。

网友B:
哈哈,楼上的方法,这样插件工就不要想晕头去插电解电容。

网友C:
上 ICT, 根据正反向的电容漏电流不同, 用电流检测法估计可以做出检测方法来.

网友D:
同意4楼,每个电解电容都下针测试

网友E:
电解电容,目测最快

网友F:
同意2楼。一个方向,出错概率会小很多。

网友G:
2楼正解。
布板时就要统一方向,或者做的很有规律,目测时一目了然。

网友H:
这么大的量肯定是上ICT啦。

网友I:
"...或上电时间短,不能判别"
可以在这一步测:限时限流加电,同时检测所有电容的电压,电压没充上来的就是接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