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IAP和应用程序能共用一个工程项目吗?

楼主(2012-06-26):
STM8的IAP和应用程序能共用一个工程项目吗?
------
若用STVD开发环境,修改lkf文件,可设UBC保护区范围;
将要保护的代码文件设到0x008000,即为IAP;
另一部份代码文件设到0x009080,即为应用程序;
------
写程序时只要保证IAP的那几个源文件不经常变,或是不能变,其它源文件可以修改;
一个工程项目编译,生成一个*.s19或*.hex文件;
IAP时升级时,取地址0x009080之后的数据写入FLASH........
-------
另,中断也不存在重新定位的说法,由IAP跳到APP,只是地址跳一下,中断共用;
IAP升级时先关掉中断, 就不存在中断冲突问题;
------
实际工作中,确实有人这样做了,也成功用于量产;
这是事实,要相信事实,IAP无非是一写FLASH指定区域的动作;
但为什么大家老是说:IAP和应用程序能共用一个工程项目?
------

网友A:
我的STM8项目就是把IAP和应用程序放在一个工程里的

网友B:
2# juanhao 这位兄弟,请问您下,您用的什么开发软件IAR还是STVD,能否共享下您的IAP程序,谢谢!

网友C(2014-04-28):
引用 网友A:
我的STM8项目就是把IAP和应用程序放在一个工程里的

你什么怎么放在一个文件里的啊。。。

网友D(2016-05-24):
我现在就想在STM8S上尝试做到一个工程,以前在STVD用汇编代码实现过。但是现在用IAR,发现分配空间地址要改icf文件很麻烦。最麻烦的是工程的入口地址,原来默认是__iar_program_start。现在如果想在一进入0x8000后就跳至自定义的sResetEntry函数判断是进IAP还是APP.就不可避免要手动设置SP,清RAM。  不知道哪位高手有在IAR上面将IAP和应用程序做到一个工程的?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