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

楼主(2012-06-26):
[launchPad]时钟Msp430可以使用的内部、外部时钟有LFXT1(低频、低功耗时钟,可以使用外部低频32768HZ晶振或400K-16M晶振)XT2CLK(外部输入的高频晶振400K-16M)、DCO(内部数字控制晶振)、VLO12K内部低频晶振)。
芯片可以使用的时钟:ACLK(辅助时钟)、MCLK(系统时钟)、SMCLK(外设时钟)。
对于MSP430g2xx1/2/3不存在XT2LFXT1只能只使用低频时钟32768HZ.
MSP430上电后默认使用1.1MHZDCO时钟。
void InitSysClk(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BCSCTL1 = CALBC1_1MHZ_;
//
设定范围1MHZ

DCOCTL
= CALDCO_1MHZ_;
//
设定DCO模式
}
MCLKSMCLKACLK的时钟源在BCSCTL2中选择。
当使用低频时钟进可以不接电容,能够通过配置使用内部电容;当使用高频时钟时内部电容就不能使用了,只能使用外部电容。

楼主:
感觉不错 大家都看看吧

网友A:
内部DCO为1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