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如何选择三极管

楼主(2012-06-26):
(无正文)

楼主:
谁有经验啊

网友A:
高灵敏度的三极管就行

网友B:
没有经验,选好的光敏三极管就行吧

网友:
传个文件,看一看一下

网友C:
这方面也没多大研究的,一般只是跟着技术文档走的啊

网友D:
光电三极管跟一般的三极管也没多大关系的啊,只是驱动不同而已啊

网友E:
电晶体管和普通晶体管类似,也有电流放大作用。只是它的集电极电流不只是受基极电路的电流控制,也可以受光的控制。   · 光电晶体管的外形,有光窗、集电极引出线、发射极引出线和基极引出线(有的没有)。   · 制作材料一般为半导体硅,管型为NPN型,   · 国产器件称为3DU系列。   · 光电晶体管的灵敏度比光电二极管高,输出电流也比光电二极管大,多为毫安级。   · 但它的光电特性不如光电二极管好,在较强的光照下,光电流与照度不成线性关系。   · 所以光电晶体管多用来作光电开关元件或光电逻辑元件。   · 正常运用时,集电极加正电压。因此,集电结为反偏置,发射结为正偏置,集电结为光电结。   · 当光照到集电结上时,集电结即产生光电流Ip向基区注入,同时在集电极电路即产生了一个被放大的电流Ic(=Ie=(1+β)Ip)β为电流放大倍数。   因此,光电晶体管的电流放大作用与普通晶体管在上偏流电路中接一个光电二极管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E:
常见光电三极管有3DU0~7型、3DU11~51型以及硅光电三极管组合件   你自己选择吧  呵呵

网友F:
选择三极管时主要看看它的放大倍数能满足需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