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eae logic 软件无法使用

楼主(2012-06-26):
下载了 Logic Setup 1.1.4 (32-bit).exe 发现安装后无法使用,软件一直提示错误
而重新安装 Logic Setup 1.0.33 又可以正常使用。
请问一下,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使用:WINDOWS XP sp3 32位系统

网友A:
Logic Setup 1.1.4 (32-bit).exe  安装目录内的INF驱动文件, VID,PID都未改变,可以正常识别硬件。

网友B:
还是用旧版本吧

网友C:
个人猜测是不是硬件更改了 或者EEPROM数据更改 导致的

网友D:
LZ,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身边人有可能是EEPROM的问题,官方配置是24LC02,不知道你是不是用这块,我原来用的是24LC64,不能用,也挺郁闷的,看着1.1.4炫丽的界面空叹。后来试着还成24LC02,成了

网友E:
将24LC64 换成 24LC02 烧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