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检测器信号处理电路请教

楼主(2012-06-26):
各位好!附图为光检测器电流检测电路,设计思路:先进行I/V转换-》放大-》积分-》采样保持。不知这图还存在什么问题,请各位提建议!光检测器输出为1-5uA电流信号。哪位有提供这方面的参考电路更好!
谢谢!!!

楼主:
参考了一此其他资料,把它改成下图,请问各位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A:
我在实际使用中不使用r19 c20  r18 r20 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采样数据,你加这部分作用不大。

楼主:
3# tjjack 谢谢!还有什么要优化的地方吗?

网友B:
“光检测器输出为1-5uA电流信号”,是光电二极管吗,那是直流信号;
LZ的电路是高通隔直的,确定只检测光变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类似硅光电检测的,这种检测器输出的是交流信号。

网友C:
你好!
建议r19 c20  r18,C20可以不需要,光电二极管本身就有很强的容性,故不建议添加C20,这样做对信号不利。
第一级为I/V变换,第二级应该为电压放大,即C18应该换成电阻进行放大。
在每一级之间建议添加电容隔直,滤波尽量使用有缘滤波。
由于不知道你的信号时多少HZ,故无法对滤波给出有效的建议。
谢谢!

网友D:
没仔细看。额,交流

网友E:
电路上OP-AMP说的很全面了,IV转换就用最简单的电路接法就好。
运放单5V供电的话可以试试SGM8544,性价比更高些。

网友F(2013-01-17):
LZ 你好!
我最近也用到光电二级管,我用的是InGaAS材料PIN型,可是我的结果很不理想,不知道你的怎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Z 你好!
我最近也用到光电二级管,我用的是InGaAS材料PIN型,可是我的结果很不理想,不知道你的怎样? ...

我也用到光电二极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