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2-06-26):
用的是下降沿中断 实验结果是 我稍微用手接触处下P1口 就发生中断了我还没把它接地呢 这也太灵敏了 这样的话 MSP430F149的外部中断不久费了?

楼主:
我的代码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BoardConfig.h"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oardConfig(0xb0);          //打开流水灯,关闭数码管和电平转换

    P1IES |= BIT0;               // P1.0~P1.3选择下降沿中断
    P1IE  |= BIT0;               // 打开中断使能
    P1OUT=0XFF;
    P1DIR = 0;
    P2DIR = 0xff;
    P2OUT = 0xff;
    _EINT();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位
    while(1)
    {
        LPM1;

    }
}

网友A:
1系列没有内部上下拉,外部接了上拉电阻了吧?可以稍微大些。还可以接个下拉电容。

人体导电,手如果比较潮湿,或者带有静电,有可能触发,这个感觉不是问题,呵呵。

网友B:
认同。我以前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C:
硬件电路做好,问题不大

网友D:
3楼说的很好
在硬件设计上,也必须要采取完善的抗干扰措施

网友E:
回复 楼主:
需要上拉或下拉电阻,IO直接悬空的话属于不稳定态,非常容易受干扰,这和430无关,所有mcu都需要这样做,不管内部上下拉还是外部的,必须有。

网友F:
内部需要上拉/下拉电阻,不然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