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一下这个是什么IC,有原理图及丝印图,奖励50元话费!

楼主(2012-06-26):
file:///E:/DOC/work/ZZ/0625/丝印图.bmp 麻烦各位帮忙确认一下这个是什么IC,丝印为“MR101” ;GPIO45,GPIO46直接接到CPU,好像是利用I2C或者UART接口;原理图及丝印图如下,有奖励哦!

楼主:
怎么插入图片?

楼主:
不对啊,我查了;这个IC是6个脚;

网友A:
LZ给的信息太少啦,这个旁边没有电池,应该不是时钟IC,没有接到RST脚,应该不是复位IC,如果是E2PROM也要有器件地址脚啊,也许是I2C接口的电源电压监测IC,因为旁边那有个二极管有个小阻值电阻,加上那个SO8的IC应该是个开关电源,只作为提示,对不对还是楼主自己仔细揣摩吧……

楼主:
谢谢jiaozhu222,我查一下!

楼主:
大家集思广益,有用的信息,同样予以奖励,谢谢!
紧急!

楼主:
http://bbs.**/topic/640451
链接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楼主:
顶,现在我比较怀疑是温度传感器,各位有没有什么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