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 没看懂

楼主(2012-06-26):
Multiplexed only 这个表示什么呢,复合用,只能外扩展一个?

网友A:
Multiplexed only 指的是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复用。

网友B:
Multiplexed only = 只支持复用模式

网友C:
RD64脚:无FSMC
VD100脚:支持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复用的FSMC
QD132脚/ZD144脚:完整的FSMC模块

网友D:
Multiplexed only 指的是地址和数据总线复用方式。
如果连接 SRAM, 需要锁存器来作地址和数据 "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