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种电路可行吗?

楼主(2012-06-26):
交流输出直接整流滤波后接入7805,,7805的参考地用LPV511电路垫高,这样假设LPV511输出电压为V0,则7805输出电压能达到(5+V0)。LPV511输入电压由单片机的DA控制,放大倍数为10倍。由于LPV511可调电压在0-12V,所以7805输出电压能达到(5-17V);用这种电路的原因是这样负载电流完全由7805提供,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负载电流。仿真已经通过,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行,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开始画个实验板试试。(图如下)
顺便问一下1602液晶是插在板上还是焊在板上,如果插的话,孔径应该在多少左右?

网友A:
电路图看不清楚。

楼主:
再上传一个比较清晰的:不好意思了

网友A:
楼主电路应该可以。如果负载电流较大,要加强7805的散热。DA是单片机数模转换(D/A)输出?DA输出0~1.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单片机DA输出时0-5V,但是我控制它只输出0-1.2V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B:
当然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