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roteus和Multisim哪个仿真软件好

楼主(2012-06-26):
请问proteus和Multisim哪个仿真软件好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Multisim

网友:
Multisim感觉好用一点

网友A:
相对来说,proteus侧重数字电路,multisim侧重模拟电路。
其实两个有很多共同之处,会一个,另外一个大概看下就明白了。
仿真的效果,各有优劣,贴近现实都差不多,都不是很完美,但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啊,支持一下啰

网友C:
proteus仿真软件的我倒用过啊,另一个只是听说过,应该也不难的啊

网友D:
就我知道的,proteus主要用于单片机等数字电路仿真,而multisim主要用于模拟电路仿真

网友E:
各有所长!权衡利弊.
Proteus用于MCU比较好,Multisim在模拟电路里比较好 .

网友F(2013-01-12):
同意上楼观点

网友G:
我也觉得proteus主要用于单片机等数字电路,multisim主要用于模拟电路

网友H:
毕设就用得Proteus

网友I:
proteus侧重数字电路以及单片机仿真,multisim侧重模拟电路仿真   我设计电路一般直接通过搭电路来测试   呵呵

网友J:
一个侧重数电,一个模电模电,要看你的需求

网友K(2013-08-06):
都安装的由表示

网友L:
Multisim    感觉更好用一点

网友L:
当然   这个主要还是看个人的兴趣以及习惯了

网友M:
主要还是个人的喜好吧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顶一个

网友N(2014-02-20):
proteus更适用于单片机仿真,能加载Hex文件
multisim侧重模拟电路仿真,仪表测试更加方便。

网友O:
楼上正解啊

网友P:
推荐一款电路仿真软件,Tina,这软件挺好的。只可以仿真模拟电路,数字电路,还可以加电机,磁路仿真,像磁通门啊,可饱和电感啊。
由于工作中需要用一些磁方面的东西,所以感觉Tina不错的。其他两个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