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arm的通信

楼主(2012-06-26):
51单片机与arm通信时,通过串口往arm中写数据,手册中说“往arm的Flash内存/SRAM中写操作必须是字(32位)对其的,数据必须是四个字节的倍数。如果要写的数据太少,剩下的字节用0XFF。”现在每次往arm中写N+1个字节,其中当N为4的倍数时,可以循环写入;而当N不是4的倍数时,则不能循环写入。请教,这是为什么?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额。。。这个描述不准确哦,哪有说写就写的,
arm那边必须有程序在跑啊,必须有个串口在接收数据,然后还有一层处理这些数据,调用flash写函数写到flash中,就看那一层是如何写的
你该问谁负责那个程序,找他去

如果仅仅讨论4的倍数,那就是你那个arm的数据总线是32位的
“如果要写的数据太少,剩下的字节用0XFF”  不够4的倍数,就用0xFF补齐,因为那个是nor型flash

网友A:
arm那边必须有个串口驱动程序在接收数据

网友B:
通过串口往arm中写数据,手册中说“往arm的Flash内存/SRAM中写操作必须是字(32位)对其的,数据必须是四个字节的倍数。如果要写的数据太少,剩下的字节用0XFF。”
这话是没有道理的.  除非这是用 ARM 设计的具体某个接收设备规定的 "协议" 规范. 那就只能遵照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