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AR问题

楼主(2012-06-26):
file:///C:/Users/zb/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96481980/QQ/WinTemp/RichOle/_0LGXVIUXNSX3QE5CK8%25GWY.jpg 一点make就出现错误,compile就只有一个提示—EINT()没有声明的警告。
—EINT不是库函数里面已经定义了的开中断函数么?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网络卡了,不小心发了两个

楼主:
截图是这个

网友A:
换个器件库文件include试试,直接用你用的芯片型号的头文件,比如#include "msp430g2553.h"

_EINT在in430.h里头,io430.h里头好像没有引入in430.h

网友B:
头文件,不一样。io430.h没有——EINT的宏定义。解决方法,自己宏定义,或者更换头文件。

网友C:
学习了,多谢楼上们指教。

网友D:
在in430.h里有DINT,E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