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型铁氧体电感匝数计算

楼主(2012-06-26):
E型铁氧体电感匝数计算
看到很多公式 计算匝数

第一个是这个公式 知道电感亮  S截面积也有 峰峰值电流也有 但是B没有 这个公式怎么计算N呢
用后面的 气隙的长度不知道哇 也无法计算
看到一个公式说 因为空气磁导率远地于磁芯的 然后简化了

第2个公式比较简单

请教大虾

第一个公式怎么简化
第2个公式这么简单 对不对

E型铁氧体规格里Al也有 计算匝数 就用第2歌公式看起来很简单

网友A:
两个公式是一样的
第二个公式L=Al*N²中得Al就等于你第一个公式里面N²后面那一坨算式

第二个公式适用于磁环这种气隙固定的比较方便,

E型铁氧体由于是两个E合起来用的,在对接处的气隙会大大改变Al值,如果你能保证对接处的气隙固定,自己重新测定这个气隙下的Al值,也是可以用第二个公式的

E型磁芯要开多大的气隙很难计算,实际好像都是试出来的,然后在反过来验证一下△B是否会超。。。。

1# weshiluwei6

楼主:
首先多谢您 了解了不少
有个疑问 就是我不是用的两个E合并
是这种

用公式2 AL 这个不是手册里提供的么 知道电感值 不就是一下匝数就出来了
谢谢您

2# 不亦心

网友A:
难道你只用一半???:L
不是两个E对在一块???

3# weshiluwei6

楼主:
两个对称的是EE
我用的是EI
回复 网友A:
I就是那个小横片

楼主:
应该跟绕的线也有关系把

网友A:
两个对称的是EE
我用的是EI
引用 楼主:

:L :funk: 对接处的气隙,EE和EI有什么本质区别吗,老大?

绕线影响不是很大。。。。

楼主:
气隙应该没什么不同把
不太懂有没有本质区别
想请教下 AL值 是不是用手册中推荐的值
手册中标的好像是5KHZ
我用的场合是200KHZ
电感值和频率有关系么 谢谢您

7# 不亦心

楼主:
恳求各位老师帮帮忙

网友A:
2L都说了方法,还要怎么样啊
N=U*Ton/△B*Ae(U加在电感两端的电压,Ton电压加在电感两端的时间)
算一下大致需要多少匝数
绕好了以后,打磨中柱气隙来调整电感量到你需要的值

PS:当然和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