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FPGA驱动LCD屏是遇到难题,求帮助

楼主(2012-06-26):
我用VHDL语言写一个LCD屏的内容显示,在max-plusII软件上调试。结果在下面程序段出错:
出错一:

architecture contral of LCD is
......
type Ram is array(0 to 15)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onstant MyRamUp:Ram:=(x"46",x"68",x"69",x"73",x"20",x"49",x"73",x"20",x"4d",x"79",x"20",x"46",x"69",x"72",x"73",x"74");
                        --This   Is My First
   constant MyRamDown:Ram:=(x"20",x"20",x"46",x"50",x"47",x"41",x"20",x"50",x"72",x"6f",x"67",x"72",x"61",x"6d",x"20",x"20");
                        --FPGA Program
   signal   LCD_Clk : std_logic :='0';
   signal   datacnt : integer range 0 to 15;
begin
.......
其中以上代码从27行开始,错误提示为
Error:line 28:File e:\fpga:Unsupported feature error:aggregates are supported only for types that map to an array of bits.
本人根本不知道如何解决。百度下发现有我那样应用的带买看到错。有错的,也没有人解决。就看到说好像是软件不支持。求帮助!

出错二:
  1. signal   datacnt : integer range 0 to 15:=1;
错误提示:VHDL语法错误,expected an integer value.说要一个整数值,试过:=‘1’,但错了!不知道怎么改。目前是投机取巧不赋值。希望得到帮助!

主要是第一个问题,急死人了!!

网友A:
从代码上看正常的

楼主:
2# mr.king 那为什么还是会出错呢。我把他改成signal就不报错了,结果第二个问题那开始错了,不给初值就几百个节点没有信号源,给初值了,又报和原来一样的错误

网友B:
在Q2上试过吗?

楼主:
4# ococ 没有,没用过Q2,所以也没装

楼主:
4#ococ 大哥,我把源程序上传了,帮忙看下吧,谢谢了

网友A:
编译你的文件正常没错,ISE编译

楼主:
7# mr.king 啊,那看来是软件的问题了吧!那我还是装个q2试试

网友C:
M2不支持矩阵,还是换Q2
或者直接换到XILINX

网友D(2018-12-25):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正在进行课程设计   求指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