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选型请教,

楼主(2012-06-26):
各位好!想找一款以下功能的DA转换芯片:双通道,12位电压输出,SPI接口,具有输出范围为0-10V,驱动电流10mA。
开始准备选用AD5722的,但贵,也难买!
希望大家推荐几款式!
谢谢!!!!

网友A:
输出范围为0-10V这么大的da没有见过,但是可以建议你输出0~5V在加一级运放放大,驱动电流可以用三极管或者mos管扩流。不知是否符合你的使用

网友B:
刚好这几天做这个东西,我选用的是一款单片机的DA输出,后接运放放大电压,不驱动电流小了点,我用的是把电压接到7805GND端以提高驱动电流。我也刚问问问题,有兴趣去看看,还望不吝赐教.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list-4.html

网友C:
我用的是MCP4822,双路12位输出,LZ再加个运放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几位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请问怎样设计比较合适?能够驱动10ma负载?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下图V1输出0-9V,电流在10ma左右,是否还有什么地方要优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