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 24位AD转换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12-06-26):
我使用CS5532 24位AD转换芯片做桥式压力器数据采集,通过串口打印除数据如图:[local]1[/local],
采集到这样的数据如何处理?

楼主:
上图为没有给压力器施加压力的情况下采集到的数据,为什么中间两个字节有数据?

网友A:
估计是错位了

网友B:
你这个中间环节太多,你先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确认没有错,然后在说。如果别的环节都没错,你看看参数配置有没有出错。

网友C(2012-12-19):
LZ,问题解决了没 有?我的数据也是这样。。不用增益就能测得正确的,增益大于1都检测不了,数据跟图片数据一样啊。

网友D:
压力传感器都是这样啊!0N不是对应0.000mv

网友E:
看看有没有丢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