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求推荐一款ADC

楼主(2012-06-26):
求推荐一款ADC, 双通道输入,采样率最低200MSPS , CMOS并行输出,其他参数不做详细要求。

网友:
TI官网上去找吧
输入参数,有很多器件满足要求。

网友A:
你好!
推荐ADS62P28/29,ADS62P48/49,ADS4249/ADS4229等
谢谢!

网友B:
不够详细
很多都可以做

网友C:
路过,顺便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