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有谁用过XILINX FIFO IP核啊!

楼主(2012-06-26):
型号为XC3S250E,ISE版本为13.3,直接从ISE调用异步FIFOIP核,8M速度8位输入,62M速度1位读出,写和读都可以实现。但就是数据没法连续读出,在读的过程中数据没法写入,导致现在只能写一段读完了再写一段然后再读,出来的数据是断断续续的。这根本就不是FIFO功能啊,FIFO就是要实现边写边读,起个缓冲作用。

我问过我大学老师,他说Altera 的FIFO 写入之后必须过两个周期FIFO的标志寄存器才会改变为有数据的状态,不知道XiLINX的FIFO会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不应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用的怎么样

网友A:
我的系统用ISE11,FIFO版本5.1,系统这样用FIFO的,200MHz时钟8位连续输入(5ns采集一次外部8位数据),125MHz时钟间断16位输出到SDRAM,之所以间断,是因为SDRAM要进行其他操作,使用可编程满标志,每满500字就为高,这样SDRAM控制器在特定时间段就能突发写500字.开始设计FIFO为1024,实验发现会引起满溢出,后来加大为2048字空间.我以前的实验也发现过,当FIFO满了之后的状态有点奇怪,所以后来总是永远不让FIFO满.因为输出是16位宽,时钟是125MHz,扣除SDRAM不能写入的时间段,实际我每4.32us写入500字,输出带宽=1000/4.32=231MB,大于采集带宽,因为数据不满时,跳过4.32us不写数据,但是采集还在进行,依靠FIFO的缓冲数据.你的系统是想间断突发输入,连续均匀输出吧?道理差不多,不知道你空满标志如何处理的

网友B:
路过,学习了,感谢分享资料!

网友C:
我轻轻的飘过,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现在就是想连续数据输出,我使用的FIFO是16K字节深度,输入10M速度8位宽,输出62M速度 1位宽。把可编程满这个标志设置为半满即8K字节,刚开始时往里面写到几乎为满,然后打开读使能开始读,读时钟是一直存在,读操作只通过一个度使能控制,当数据读到半满标志显示不到半满时,接着往里面写8K数据,始终重复这样的过程。

不知道我这样的操作会不会有问题,程序不是我在写的。

网友A:
你可用逻辑仪看读写计数器(IP生成时添加)

网友D:
断断续续是不是因为你写的比读的快呢?然后你又以空否作为读写标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以空标记判断读写的,是以半满这个标志判断。

网友A:
你试着不用几乎满做读的标志,几乎满作为禁止写的标志,半满作为读的标志.自己设计上保证不会读空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不是以空标记判断读写的,是以半满这个标志判断。
引用 楼主:
嗯,按照Mr.king来来办~

网友E:
我表示没用过。: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下,情况好转了,数据出来不会断断续续了,只有在程序切换的过程中会出现一处间断,这个情况是另外一问题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下,情况好转了,数据出来不会断断续续了,只有在程序切换的过程中会出现一处间断,这个情况是另外一问题了~~ ...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给我分数,我才是最简练的回答

网友D:
:'(哈哈哈哈,MR.KING,我又被你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P 谁让你是猴哥加版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