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如何进行xilinxFPGA的后仿真

楼主(2012-06-26):
如题 如果用altera的fpga,进行par之后 可以用quartus进行后仿真
但是ISE做par之后 xilinx的FPGA怎么进行后仿真呢
有的时候ISE做了一个bit文件 没有timing constraint warning但是 实际测量的时候还是会有时序的问题
请问各位有没有有经验的 xilinx的FPGA进行par之后可以进行后仿真么

网友:
才接触FPGA,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A:
生成一个test——bench的文件

楼主:
我是说 经过par之后的verilog文件怎么生成

网友B:
留印等结果。

网友C:
ALTERA能做的,xilinx应该也能

网友C:
可以参考下

搭建Xilinx开发环境(4)------_使用Modelsim进行后仿真.rar

楼主:
先下载看看能不能

网友D:
1,ISE的仿真比Q2要好用的多了,Q2 11.0版本后都取消了自带的仿真器了。
2,ISE的后仿真,就在你打开ISim时选择是哪个阶段的仿真,请仔细查看。
3,可以用STA来代替时序仿真来测查时序违规。

楼主:
10楼的解释 只能说我们一般理解的不这么用
8楼的文档还是有用的
我搞定了 可以用生成的timesim 和sdf文件进行后仿了
和正常后端流程生成的是一样的只要把文件加进去 再反标sdf就ok了

网友A:
楼上的文件很不错的,感谢分享!

网友E(2012-12-27):
呵呵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问题   自己从网上找一篇技术文档   一看就会了   呵呵   帮你顶一个

网友E:
在网上找了一点技术文档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希望对你有帮助   多多努力:D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希望对你有帮助   多多努力

你还是很热心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