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激光发射与接收的请进,有项目外包

楼主(2012-06-26):
要求:
   发射端与接收端之间距离<10m,在二者之间如果有异物进入,比如一根丝线,则报警。
具体请加QQ谈。

QQ: 1021654408

网友A:
<10M  一根丝线都能检出?
难!

网友B:
用成像的办法。这个难度不小,主要是光学设计部分。而且,不一定用激光。

网友C:
说说应用场景吧
与其测丝线 不如测与之相关的其它部件 比如板材一类

楼主:
看来是有难度,10m是远了些,实际应用时距离在5m左右。只能测丝线,别的没法测。用图像的方法不好处理。

网友D:
请问丝线的直径多少? 本身是透明的吗? 目标运动的速度?
假如目标可以在图像上留下一定强度的痕迹的且背景噪声足够小的话,应该用FPGA+CMOS摄像头可以完成探测。
我有做过通过线状激光测试目标位置的项目。

网友E:
一看就是安防产品  估计要用到3D激光测距 扫描有否异物入侵

网友F:
很巧,目前正在做激光,用到发射和接收,距离可达20米以上。
但是看了LZ的**,觉得要检测一根丝线,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感觉成功几率几乎没有。
仅供参考。

楼主(2012-08-07):
有北京的做激光的朋友吗?一起交流交流,还是这个项目,寻求外包。

网友(2013-02-01):
这个是有难度 普通的遮断报警估计是达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