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救 STM8 ram问题

楼主(2012-06-26):
我用的是STM8S903K3驱动的无刷直流电机,现在问题是这样子的,当我编译程序后如果ram大于等于132的话程序就会跑飞(拧转把电机运行不正常),如果当前ram用量为128,我再多定义两个全局变量unsigned int a;unsigned int b,只定义不运用,然后编译ram为132,程序就会跑飞,如果我去掉这两个变量,或者去掉程序中任何两个使ram小于132,程序就能正常运行。这大致是怎么引起的?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可能性很多,我看比较可能是数组指针溢出

关键是找到程序跑飞的点,上下一调试即可知问题所在

楼主:
unsigned int a2;
void BeginMotoNonsynchronous_v(void)
{
        unsigned char Halltemp;
        extern unsigned char  HallOld;

        uiHallCountP5_5=0;
        uiHallCountP5_6=0;
        uiHallCountP5_7=0;

        Halltemp=PB_IDR>>5;
        a2 ++;
        PORT_B(LowSide[Halltemp]);
        PWM_OUT(HighSide[Halltemp]);
        HallOld=Halltemp;
}
这样我把断点打在a2 ++下面(即对准PORT_B(LowSide[Halltemp]);
回复 网友A:
)。当进入断点后a2却没有加,还是零的,而且断点还打不在a2上。

网友B:
是不是开了优化,这a2没有用过,怕是被编译器忽略了

网友C:
那你给A2定义前加volatile,看是不是还是0